寻找DC/DC的降压电源模块,请推荐.

楼主(2011-11-01):
大家好,
目前,产品开发阶段,我选择了金升阳 DC/DC电源模块VRB2412MP-8W,输入18-36V,输出12V, 输出电流667mA. 报价为45元左右,但不清楚金升阳的电源模块可靠性和效果怎么样?个人感觉他们DC/DC价格比较贵。有哪位用过的,给点建议,或者推荐一下其他的公司DC/DC。

谢谢了!!!

网友A:
+
这个价格还不如自己做呢

网友B:
:L你不会就是刚才单Q我的那位吧。。
    这参数的我厂的价格比金升阳有优势:
   http://www.gzmingrui.com/Photo_Class.asp?classid=5

网友C:
安时捷电源模块都不错的 http://www.forcreat.com/cp/class/?10.html

网友D:
一个IC一元可以了

网友E:
你们对电源的要求这么高吗?

网友F:
我们的10元左右,需要联系我http://shop63490442.taobao.com

楼主:
我们产品是用在工业制造上面的,所以对电源可靠性要求比较高,新产品,也不希望冒风险!

楼主:
我看到金升阳电源模块有VRD 和 VRB 两种型号,不知道这两种型号是否有什么区别??

网友G(2016-08-16):
宽电压输入高压直流降压芯片模块(高压降压芯片模块):
PE-12V-B4: 输入DC15-380V,输出12V 150mA
PI-05V-B4: 输入DC13-380V,输出5V 200mA
PI-3V3-B4: 输入DC13-380V,输出3.3V 200mA

网友:
你看下 安时捷 也是做电源模块的。

网友H(2017-04-26):
或者可以看看我们能达电源,方便的话可以加Q504612850

网友I:
要模块干嘛,你自己选择一个BUCK芯片或者电源管理芯片自己搭建一个,散热性能还好呢.还可以做到隔离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