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二个稳压二极管背靠背使用目的?

楼主(2011-11-01):
在工业设备中,稳压电路中采用了二只稳压二极管背靠背使用,这样使用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双向限压。作为稳压,没必要。

网友B:
抵消稳压管的正负漂移

网友C:
很多书上都说是温度补偿作用,管子一正一反温度特性也相反,正好互补

网友D:
防止反向冲击
但你这个电路中没有必要加2个齐纳管,浪费了

网友E(2012-12-29):
温度补偿

网友F:
2楼正解。

尽管温度补偿也是这样接法,比如以前国内的2DW7、现在的2DW232,但那都是较低电压下才行,7V左右。20V的电压下稳压管温漂太大,一个正向二极管补偿不过来。

网友:
温度补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