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看不懂~~~不复杂

楼主(2011-11-01):
说的是LED会闪烁
求指点,看不懂为什么闪烁

网友A:
可以去掉所有发光二极管来理解电路

网友A:
另:这种发光二极管没有限流电阻的电路通常是不允许的

网友B:
两组灯,相互交叉闪烁,利用的是两个可调电阻,来调节充电时间

网友C:
主要是管子饱和 截止的过程.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是交叉闪烁呢?

网友E:
这是自激多谐振荡器,Q1 Q2 交替导通,由R1 R2调节闪烁时间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 ~~谁能详细解说一下过程

楼主:
可以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84558&extra=&highlight=&page=1
引用 网友F:

xiexie  去看了   豁然开朗

网友G:
双极管产生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