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小弟刚学ST,遇到串口问题

楼主(2011-11-01):
上位机和下位机通信问题:
1,给下位机设置不同的地址。
2,通过串口软件发送地址,再选定对应的下位机(并显示下位机上面显示的数据)。
无从下手,给点思路,最好是有程序参考,谢谢!!

用的是STM32F10系列MCU

楼主:
顶顶看看,在线等待

网友A:
你要做什么都没有说清楚,别人怎么能有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通过串口软件,发送一个地址,就可以确定哪个下位机,然后再把下位机上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串口软件显示出来;发送另一个地址,就显示另一个下位机采集到的数据。

网友B:
你应该自己去做这件事:
1,先看STM32的库,建立串口的读写程序
2,下位机加地址的处理程序,建立对接收的数据的格式定义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就是通过串口软件,发送一个地址,就可以确定哪个下位机,然后再把下位机上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串口软件显示出来;发送另一个地址,就显示另一个下位机采集到的数据。 ...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的事情,参考一下STM32库中的例子,自己再组织一下,可以很容易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