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R6和D1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图中R6和D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11-11-01):
可以分二极管导通和未导通两种情况分析

网友A:
这样,很容易知道:导通时,放大器是工作在放大状态,未导通时是比较器状态

楼主:
D1截止还是导通,放大器均工作在放大状态,所以IC921的分析是错误的

网友B:
D1作用是,只有当输出为高电平时,D1导通,才有反馈通路,而保证输出为低时,无反馈通路且不会出现负输入端流入输出的情况。
此仪表运放为1.15倍放大,这一点与普通运放不同。根据电路电阻分压,确实放大器始终工作在放大状态。

楼主:
仪表放大器正常使用时不许反馈的。所以R6的作用搞不明白

网友B:
回6楼
仪表运放只能一般来说,不允许使用反馈,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这里的R6可能与温度补偿有关。
由于R6为较大电阻,只是提供较弱的负反馈,来进行温度补偿。而AD620是在规定温度范围内提供优良的增益稳定性。

网友A:
D1截止还是导通,放大器均工作在放大状态,所以IC921的分析是错误的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但我说的也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很容易知道:导通时,放大器是工作在放大状态,未导通时是比较器状态
不管D1什么状态,放大器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B:
8楼iC921
可能你没注意到图中的运放为仪表运放,放大倍数由电阻R3控制,而负反馈电阻R6对放大倍数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