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P868编程器怎么合并EEPROM数据写入?

楼主(2011-11-01):
如题,谢谢

网友A:
说明书节选:
EP968可以将FLASH的代码和EEPROM的数据合并写入。对于输入的hex或s19文件,EP968烧录时将0x4000~0x47FF地址范围的数据写入EEPROM,将0x8000以上的数据写入FLASH。对于分开的s19或hex文件,用文本编辑器如notepad将其拷贝、合并即可(hex文件需要删除中间的:00000001FF这一行)。

备注: 对于STM8L,EEPROM的地址不同。
如有疑问,请电话我,谢谢。

楼主:
我有看到这个,问题我现在是EP868,也一样吗?

网友A:
EP868应该也一样的(我自己都记不太清了,不是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