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红外传感器RE200B和89C51报警器

楼主(2011-11-01):
用RE200B一定要接BSI0001芯片吗?
RE200B的芯片资料不是说工作输出会>2.5V吗?
我根据这个用RE200B直接接比较器与2.5进行比较,在经过非门与单片机连接。焊好板子后发现RE200B输出电压一直都是0.6V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不可以直接接比较器与2.5V电压进行比较吗?

网友A:
RE200B信号要放大才可以用

网友B:
RE200输出其实没2.5那么大,就那么0点几差不多。主要问题是他输出的是个模拟信号,这个信号幅度可能只有几毫伏的变化。所以要接个高增益,而且带通的滤波器才能用。测人体红外线就要这么用。不过如果那火机在他面前晃的话还是有很大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