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位高精度AD输出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1-11-01):
我现在用的是24位的AD,用的芯片是ADS1253E,
出现的问题:
1、当AD的差分输入端短接的时候,输出还是一直在跳变,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正确呢?我们的输出不稳定怎么解决?
2、当供给AD的CLK端接入时会引起一个330kHZ的杂波幅度在100mV左右,但是不接入CLK端,杂波在10mV以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大侠给点建议,这个东西都整了小半年了。
我的QQ:852033638,邮箱:xuewen92@126.com

网友A:
当AD的差分输入端短接的时候,输出还是一直在跳变,跳变多少,可能是电路的噪声
当供给AD的CLK端接入时会引起一个330kHZ的杂波幅度在100mV左右,但是不接入CLK端,杂波在10mV以下,CLK的频率是不是330KHZ,如果是那么就是CLK的信号耦合过去的。

楼主:
感谢xm419的回复,回答2楼,
1、当AD输入端短接的时候,输出的数字量跳变在300之内。
2、CLK的频率是3.6368MHz。用单片机输出一个频率给AD时也会产生同样的杂波,只要不接CLK就没事。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09044&highlight=mmax
这人出现的问题和你一样,你可以好好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