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1安装出错,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1-11-01):
昨天下了psoc的最新版本5.1 但是老是安装出错出错界面如下 ,麻烦高手解决一下,谢谢了错误界面在附件里 感激不尽

楼主:
首次发贴,望大家多帮助我

网友A: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我前两天还装了 5.1 都没出错的!
在我的映像中装这个软件要先装 PSoC  Programer , 还有你的  IE 版本最低 要 IE8
帮你顶下!

网友B:
显示是你的Windows Installer 的问题,或者你重装一下Windows Installer

楼主:
我是覆盖安装5.0版本的  现在系统时win7旗舰版  ie10  不知道为什么出这种问题  不过还是谢谢了

楼主:
麻烦问一下什么叫做windows installer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里有对windows installer的详细解释
http://baike.baidu.com/view/693052.htm

网友B:
不知楼主装好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programmer你已经装了吧?在装designer之前,要先装programmer,我想既然以前用过,应该是装了,不过还是确认一下保险,呵呵

楼主:
现在搞好了 谢谢了

网友C:
重装一下Windows Insta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