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总线数据接收

楼主(2011-11-01):
我要对一个差分总线进行数据接收存储,该总线是曼彻斯特编码,数据链路层是HDLC协议,由于总线空闲时为"Z"电平,就是既可能为高电平,也可能为低电平,该如何找到每帧数据的起始状态?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由于总线空闲时为"Z"电平”,总有一个节点(主节点)非高阻吧,若否则须要有偏置。

楼主:
因为信号时用变压器隔离的,1:1:1的,中间接+5V电平,好像不能直接用上下拉电阻偏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