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

楼主:
这个图是网上看到的,是一个用单片机驱动蜂鸣器的图,但网上说,这么连接,蜂鸣器不能工作。我有些没看懂,希望各位告诉小弟啊!

网友A(2011-11-01):
蜂鸣器应接在集电极,晶体管应用PNP的。

网友B:
re LZ:

将蜂鸣器改接到集电极上,构成共射形式。现在是射随,存在Vbe压差,蜂鸣器上的电压可能不够。

楼主:
那请问二楼三楼,是因为设计跟随器的电压差,才使蜂鸣器不能工作吗?

楼主:
那选一个蜂鸣器工作电压低的,就可以工作吗?

网友B:
to 4,5L:

不是“跟随器的电压差”,是三极管be间存在Vbe,所以蜂鸣器上的电压最大为Vb - Vbe。

“那选一个蜂鸣器工作电压低的,就可以工作吗?”

只要蜂鸣器上的电压满足其额定值就可以。

楼主:
请问六楼,有源的压电蜂鸣器和电磁蜂鸣器有什么区别啊!不是应该给电压就响吗?但是,为什么说驱动这两种蜂鸣器要用方波和1/2duty啊!

网友C:
这样接的话 单片机上电复位后 管脚默认高电平 蜂鸣器会一直响
附上我的开发板的图给你 P34=0的时候就响

楼主:
谢谢八楼的,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