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管脚的JTAG到底长啥样?

楼主(2011-11-01):
第一个图是在网上找的,几乎所有的仿真都是这种接法,第二图是在JLINK7的安装目录下找到的关于ARM仿真的手册,是SEGGER给出的连接方式。。。。。。这让我很郁闷,到底哪个是对的呢?第一图2管脚是5V的SUPPLY电压,而第二图的5VSUPPLY电压在19管脚。哎,真假难辨呀!

楼主:
下图1是JINKV8手册里的SWD管脚说明,4管脚是地,但是,我这边有个仿真的接法(tinym0),把4给拉高了。让我实在很头痛,手头也没有芯片可以自己试试!

楼主:
呵呵,jlink和ulink2的管脚的电源是不一样的,下面的图片是在keil网站上截的,原来这样,哎!!!!!!

楼主:
但是周立功的tinym0的4管脚接上拉不知道是什么仿真器,难道是那个cocox的?哎,搞怎么多玩意,让我头晕!

楼主:
有没有一种可以通用所有的仿真器的接法呢?非要加跳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