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识别未知器件

楼主(2011-11-01):
[localimg=144,150]2[/localimg]1、求助图中三个SOT23封装的器件的型号是什么?mark分别为“16”、“2V5”、“2A3”
2、陶瓷基板上黑色块状是什么器件?是什么工艺制造上去的?

网友A:
2V5是稳压管

网友B:
手工焊得够丑的哦
应该是块电源板

网友C:
供参考

其他2个暂时未找 你自己下载T叔的,手册查询吧
不过要想知道型号原理,最好还是画出原理图
板子上黑黑的,应该是炭膜,做按键用的吧,你板子的壳上看看,

网友D:
分析一下电路原理,自己选择一个才是正道

网友E:
又一个搞复制的。
那个黑色部分应该是电阻,还做了激光修正,生产这个板子的厂家有水平

楼主:
"又一个搞复制的。
那个黑色部分应该是电阻,还做了激光修正,生产这个板子的厂家有水平"
这个产品是国外的,全世界也只有几家能做!就想通过识别器件来分析电路原理。
为什么使用激光修正的“电阻”而不直接贴电阻呢?

网友E:
激光修正,有可能是为了提高复制的难度。

网友E:
同时也降低了产品的成本,提高了稳定性,
但这个产品可能是一次性的,坏了不好维修。

网友E:
如果他们做激光修正的时候顺便把三极管的丝印烧掉,估计你们拿到根本就是束手无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