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下对于小批量的实验印制板如何保存

楼主(2011-11-01):
如题,我想请问下,对于印制板的保存有什么要注意的?是不是要准备个小的2-5摄氏度的冰箱来保存,防静电等?多谢

网友A:
用真空包装袋就可以,如果表面是OSP处理的话,那么就不容易长时间存放了

网友B:
一次都焊好

网友C:
一般来说,对于小批量的保存主要是防潮,若焊好了,顶多放在防静电袋里,放在室温下避光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