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畜电池的正确使用问题

楼主(2011-11-01):
请教各们业内人事,电动车电池该如何使用比较难损坏?在使用过程中是每次把电池的电用完才充电还是用得差不了就充电好一点。如果用一下但电池还有电然后又充一下电,这样会容易损坏电池吗?
    请各位大哥指点,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用的差不多了就充吧。全用完了可能会有某格电池过放了

网友B:
随用随充比较好,不要等到没电了再充。
无论是传统的铅酸、免维护的,还是新型的铁锂,都没有**效应。

网友C:
随用随冲就可以,但注意要使用品质良好的充电器和电池。

网友D:
汽车上的电池,只要汽车发动机在开,电池就一直在充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