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幼稚问题求解 求路过!!

楼主:
在论坛上看见有帖子发的书中 补习了下模电,一直有个问题是关于npn三极管放大时“
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如图,我想问 基极电压低于集电极电压时pn结反偏(这个pn结不是截止了么)?那输出回路点形成电流ic啊  求解 求批斗 求成长!!!

网友A(2011-11-01):
“反偏”的意思,就是该PN结(集电结)是截止的。双极型三极管正常工作时也确实如此。

楼主:
2# maychang   老师,截止的话那基极电流(ic)怎么流啊?怎么形成输出电流的回路啊  我一直想不通了,可能装了牛角尖了...

网友B:
你这个是NPN型的,基极电压低于集电极电压的时候,对集电结这个pn结而言不就相当于,N接电源正极,P接电源负极了么,这样不就反偏了么

楼主:
4# xia_os   先谢谢了 这个我明白 我想问的是反偏了 pn结截止 ic电流怎么流啊?

楼主:
4# xia_os   貌似明白了 谢谢哈

网友C:
你可以看下模电书里介绍的三极管载流子工作的原理,扩散啊等,基极扩散工艺为什么做的薄啊,就明白反偏为什么还能形成IC了。

网友D:
由于E是高掺杂,即N型载流子浓度很高。因为基极很薄,BE正偏时,E极的N型载流子浓度也会很高,而C极是低掺杂的,导致BC之间产生载流子浓度差。虽然BC是反偏,但是载流子还是可以扩散到C极。好比二氧化碳虽然比重比空气高,但是CO2不一定总是集中在地表,当地表的CO2浓度很高时,它也会在空气中弥漫

楼主:
8# sxdxy   谢谢 明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