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下载不进程序

楼主(2011-11-01):
刚画好一个板子,在画完后仔细检查了下单片机的电压,晶振,复位电路都是正常的。于是我测量232的电路,232的供电电压正常,V+电压9.1V,v-电压8.45V。也属基本正常。但在连接ISP后一直提示给系统上电。这时测232的11,12脚的电压都为接近5V。寻求好心人指点一下。我的电路图如下,J4为232.U1为STC12C5A60S2

楼主:
2楼 ASD是什么

楼主:
电路没问题,其他方面都没问题。查了4天后发现是电容的问题。我用的是贴片电容,购买的时候让店家给拿的,结果不知道他给拿的是多大的。我把这个电容焊在晶振上后,用万用板测的电压是1.8V。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之后就认为晶振起振了。把我的板子整个都查了一遍都没发现问题。后来偶然情况下用直插的电容焊上后就能下载程序了。真心郁闷!!浪费了4天

网友A(2015-08-16):
我的板子下载stc89c52正常,下载STC12C5A60S2不行,没有反应,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