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设计] 如何才能学好单片机

楼主(2011-11-01):
请问一下各位单片机高手,如何才能学好单片机编程,有没什么好的学习网站和好的学习方法,推荐几个顺便给点好的建议吧!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多练多写

网友:
多做项目

网友A:
本站即好

网友B(2012-01-07):
多动手!
  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

网友C(2012-03-01):
半年前,我一句C都不会,现在,能写出个4-5K行的代码不是问题.正在调试的一个项目,明天就交客户验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买个开发板,带视频教程的,然后,写流水灯开始,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学.多看网站,多学习下别人的编程思路.菜鸟拙见.

网友D:
多动手!
  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理论深入-动手 ...
引用 网友B:

应该这样写:
{
动手;
理论深入;
}

网友E:
多看一下别人的作品,借鉴一下,还有一定要动手实践,最重要的是**

网友F(2012-12-18):
多动手勤思考.

网友G:
上手容易,学好要花工夫,难得是如何把理论和实际或者应用相结合

网友H(2013-02-01):
说得不错,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