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将CAN总线的差分电平隔离,有什么好的纯硬件方案推荐??

楼主(2011-11-01):
项目需要将CAN总线的差分电平隔离,大家有什么好的纯硬件方案推荐?? 网上只看到 隔离CAN控制器的TX RX ,没找到相关隔离差分电平的.知道的大虾出来说说

网友A:
网上没有, 说明你的方案并不合理, 大家都不采用.
我也疑问, 为什么要对差分电平隔离呢, 为什么不采用隔离CAN控制器的TX RX ?

网友B:
如果需要隔离,我觉得485比较好,呵呵

网友C(2012-01-12):
可以考虑一下ISO1050隔离芯片。

网友D:
ISO1050也是电源和信号的TX,RX隔离。只是把几个芯片封装到一个黑堆堆里了。如何隔离差分信号?楼主想法很新,我们不知道哦。

网友E:
首先,无论是RS485 还是 CAN, 隔离都是 在 驱动器 与 控制器 之间进行的。(并非LZ说的 差分电平隔离)
如 RS485 使用驱动器 SN75176或MAX485 与 MCU的UART, 隔离都是在 驱动器的D、R 与 UART的TXD、RXD 之间。
而CAN 则是 驱动器 与 CAN控制器(可以是独立的CAN控制器,也可以是嵌入到MCU的CAN控制器) 之间的隔离。
RS485 可以使用6N136/137 ;由于CAN速度(物理波形) 通常 要比RS485高很多,如达到1M。因此,CAN的隔离器选用 要求 严格一些(当然,运行10K以下 低速 属CAN应用的小部分特例)。
CAN使用过:ADUM1201 、IL712-3

网友F:
波特率不是太低的话,可以考虑用合适耐压、合适容量的电容隔离,这样可以省去节点间的地线,抗共模电压问题基本被躲开了,CAN最头疼的反射问题没了,功耗也降下来了,当然也会因为电容的原因造成波形畸变,好在可以加二极管简单处理此问题。另外具体使用时需要分析现场的最恶劣情况。

网友G(2014-12-12):
CAN 总线是电流环通讯的吧。 不是485那种差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