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晶振周期正常,幅值低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01):
使用88e1111,供电2.5V和1.2V,晶振25M,周期正常,峰-峰幅值只有100mv左右,芯片内部的PLL输出一个时钟,频率为125M,正常,但峰-峰幅值只有300mv左右。

楼主:
是不是在2。5v下的晶振和3。3v 5v的不一样啊?以前选用晶振都不考虑电压参数。

网友A:
测量工具是怎样的,测量方法不对,可能会导致结果不正确
晶振输出一般都是10%到90% VC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