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DCDC升压电路与天然磁铁

楼主(2011-11-01):
我有个产品,是便携式的移动电源,因结构的关系,上下壳放了好多磁铁,电路是锂电升5V1A的产品。不知磁会对产品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A:
如果磁铁与开关电源中变压器磁心比较近,变压器磁心可能偏磁。如果是非隔离开关电源,也会对电感的磁心产生影响。

网友A:
顺便说一句:那不是“天然”磁铁,是人工制造的。应该称永久磁铁或永磁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怎么办

网友B:
to 4L:

用软磁铁屏蔽一下即可。

楼主: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A:
6楼:
用软铁材料(铁板等)置于永久磁铁与开关电源变压器之间,让永久磁铁的磁力线从软铁中通过。
永久磁铁的磁场影响开关电源变压器,只是一种可能性,具体如何要看永久磁铁的磁通大小以及磁场形状、如何扩展等等。所以应该先不加软铁材料试试,若无可观察到的影响就不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