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电容越大,响应越快?越慢?

楼主(2011-11-01):
用运放搭一个反相比例放大器,放大倍数1.5
在反馈电阻两端,也就是运放输出至反相输入端 ,跨接电容。
输入方波,测试输出方波上升沿时间。

电容5p   上升沿时间50ns
电容30p 上升沿时间20ns
电容再大,时间也不变小,应该是达到了运放自身的上升沿时间极限。

可以得出结论吗? : 电容越大,响应越快 ???

难道我测试错了?

网友A:
“上升沿时间”一般应该随“反馈电容”增大而增大,随之振荡会减小。如果从建立时间来看,这个电容的容量从零增大确实会有一个建立时间最小的值(随振荡减小而减小),然后再随“上升沿时间”进一步增大而随之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