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运放比例放大时电阻如何取值

楼主(2011-11-01):
像这种简单的比例放大电路,放大倍数只取决于R2,R1的比值。那么R2=100欧,R1=10欧。或者R2=100K,R1=10K。放大倍数都是10。
这里面电阻值的选取需要考虑些什么?普通运放和高速运放,电流反馈型的或者电压反馈型的,这里面电阻值的选取有哪些注意点。。。
哪位大虾讲讲,或者推荐本讲得比较详细的书。指点指点像俺这样的菜鸟儿。。。

网友A:
两支电阻越大,运放输入电流及输入电流温漂影响越大,电路中分布电容等影响也越大。
两支电阻越小,运放越要输出较大电流,增加功耗和芯片温度,甚至运放不允许输出这么大电流。电阻小还需要前级给出更大电流,往往超过前级负载能力。

网友B:
maychang老师
如果这里取的电阻太大是不是等于起到阻尼增大的作用?
如果取电阻比较小是不是也降低了输入阻抗?

网友A:
3楼:
这里并非谐振电路,好像没有什么“阻尼”。也许你说的“阻尼”是另一个意思。

这两支电阻过小,前面说过需要前级提供更大电流,这与输入阻抗(实际是电阻,并无电抗)低是一个意思。

网友C:
补充一点,器件都有最大放大倍数的限制,不单纯靠外部电阻。。另外电阻越大的话,对前级输出的电流要求就越小,响应的功耗要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