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SP板无法下载仿真程序

楼主(2011-11-01):
我用的是TMS320C6747自己画的板子,我已经测试了复位信号,晶振信号,3.3V,1.2V,1.8V这写都正常,我用的仿真器是XDS100-V2,用仿真器连接板子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下载程序CCS4.2就提示错误,提示内容是:C674X_0: File Loader: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11806288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Error found during data verification.
Ensure the linker command file matches the memory map.
我改过link文件的地址,但是都提示错误

网友A:
我还没遇到此问题 帮你顶下吧

网友A:
希望牛人能看到

网友B:
数据校验没有成功,也就是向SDRAM里面写数据在读出来比较,两者不相符,很有可能是SDRAM虚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link文件把程序放在DSP内部SRAM了,您所说的虚焊什么意思?DSP虚焊吗?

楼主:
我用的是DSP内部RAM,如果说是RAM校验没有成功的话,那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觉得原因有很多

网友A:
回去研究下 再告诉你哦

楼主:
嗯,列举一下都有什么原因呢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我用的6747是BGA封装的,买回来就直接焊了,谁知道自带的锡球氧化了,所以很多虚焊,后来我拆下来,自己重新植球焊上就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C:
还能有这种情况啊,长见识了

网友D(2014-12-11):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到底怎噩梦解决呢?求指导!!!!!!!!

网友E:
这个应该是个flash文件吧,要是的话肯定下载不了,跟我遇到的问题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