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DS18B20时遇到的怪事

楼主(2011-11-01):
MCU=C8051F340
device=DS18B20

现象:
当把18b20的DQ和MCU 的P2.3相连,调试时把P2.3设置为开漏输出方式,当通过程序把P2.3置为高电平时,P2.3仍为低电平。
当把DQ和P2.3断开后再调试时,P2.3可以通过程序控制其状态....

请大家支招......

网友A:
显然被1820拉低了,很可能1820驱动程序错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原来是MCU管脚坏了,没想到...

网友B: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A:
问题已解决。
原来是MCU管脚坏了,没想到...
引用 楼主:

你前面不是说断开1820后程序可以控制IO吗,
怎么现在又IO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18B20没用,但换了MCU就好了,所以断定MC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