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linx的pcie IP Core的应用 求教!

楼主(2011-11-01):
请教:我现在单单是实现了ip核的调用 Endpoint of PCI Express  3.7可是用不起来啊
编写了testbench 激励包括: 时钟(sys_clk) 复位(sys_reset) 和事物层发送端
config(配置接口)没有加激励     仿真不成功  很多输出端口状态都是U
现在我只是想实现简单的 并行信号输入  差分信号输出   或者差分信号输入  并行输出
config需要设置么  这类端口太多 而且不知道具体含义
忘有经验的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值得一看

楼主:
又是英文 要哭了  导师认为这个任务很简单  说给你一周搞定嘛

楼主:
我不要驱动什么的  只要能够仿真一下  进去数据包能够出来就可以了  差分端口状态全是U
这个很难办到么?

网友B:
又是英文 要哭了  导师认为这个任务很简单  说给你一周搞定嘛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一周搞定呢?

网友B:
我不要驱动什么的  只要能够仿真一下  进去数据包能够出来就可以了  差分端口状态全是U
这个很难办到么?
引用 楼主:

那你看文档吧,我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