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输入失调电流与失调电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01):
运放两输入端 晶体管 参数不完全一致,导致失调电压,失调电流存在。

失调电流在外部电阻压降会产生失调电压输出 。

至于偏置电流在外部电阻压降会不会产生失调电压不知道。

上述回答  的正确性我认为55%

网友B:
一个运放由输入级、放大级、输出级构成;输入级多采用差分放大电路结构,如图

显然当这一对差分管参数完全一致时,是不会产生输入失调电流的,因为Ios = Ip - In。而实际上无法做到,由于管子放大系数β失配,电阻失配等等导致Ip和In不等,这样就产生失调电流Ios了;为了使失调电流Ios尽可能小,在测试芯片时通过调整两边的电阻使之竟可能匹配以降低失调电流Ios。

网友C:
to LZ:

失调电压和输入失调电流(即失调性)主要与输入级的不对称有关,当然与其后续放大和驱动极也有一定的关系。运放的失调性是其自身的属性,和外部器件没关系,但可通过外部电路做适当的补偿。

网友D:
运放失调会有什么表现呀?

网友C:
to 5L:

最基本的表现就是输入为零而输出非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您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因为运放要正常工作必须加入偏置,也就是必须设置直流工作点,当给差分对偏置时,由于差分对的对称性不完美,两个流入基极的偏置电流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就形成了输入失调电流;而两个发射结的电压差也就形成了输入失调电压。
如果理解正确的话,我还有点疑问,对于运放的偏置一般是不是内部都集成好的,也就是不用在外部人为的加入偏置网络,而偏置电流在偏置网络上的压降也会造成输入失调电压。

网友C:
to 7L:

运放输入偏置电流是指外加偏置电流(需由外电路提供)。为了降低偏置电流,一些运放会在其输入级上加入偏置补偿以减小外加电流的需要。如果此偏置补偿不对称,则肯定会对失调电压有影响。在偏置电流方面,现在已有FET输入的运放,基本上解决了偏置电流的问题,当然随之失调电流也基本可忽略(注意,失调电压不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