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接受远程无线数据

楼主(2011-11-01):
各位前辈好,我想用单片机做个远程无线接受模块,也就是远程发射控制台发射信息给我,我用无线接受模块接收信号并用单片机进行数据的解码与校验(也许不用解码)。具体要求如下1:接收模块成本低于10元。2:一次接受数据量小于100K。3:工作频率在315~400MHZ。4:对传输速度无要求。
各位前辈能给个建议么?我可以用那种接收模块。我邮箱1654148131@qq.com

网友A:
你是要做无线模块 还是要找十元以下的无线模块

楼主:
10元以下的无线模块,接受频率在315~400MHZ,接受距离在20~30KM,你有建议吗?

网友B:
过来看下

网友A:
10元以下的无线模块,接受频率在315~400MHZ,接受距离在20~30KM,你有建议吗?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建议。。

网友C:
距离在20~30KM,你太强了!:lol

网友D:
近距离几十米上百米可以用SWRF-1021,但是上千米的话,应该用无线CPUQ2686,后者是插SIM卡,利用GSM网络传输数据,但是成本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