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上加个电阻啥意思呢?

楼主(2011-11-01):
(无正文)

楼主:
图再传下

网友A:
R2和C1交换个位置你应该就懂了

R3负反馈电阻.....

楼主还是看看书吧

网友B:
反馈环路的电阻作用是限流,同时使运放的二个输入端对“地”的直流电阻接近,避免因输入偏流造成附加的输入电压不平衡。

楼主:
这个电阻的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和放大倍数又没关系,真不知这个电阻用处有多大?

网友C:
我也觉得 射随为什么会有反馈电阻 ?

今天刚好看到一个运放,有反馈电阻, 输入端也串电阻 然后进入运放正端。

“反馈环路的电阻作用是限流,同时使运放的二个输入端对“地”的直流电阻接近”
如何限流, 运放负端 对 地 电阻 是多大?

网友D:
这个电阻的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和放大倍数又没关系,真不知这个电阻用处有多大?
引用 楼主:

R3=R1//R2

网友E:
R2是R1的分压电阻,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F:
原理上,R3的作用是平衡输入电流,使放大器的输入阻抗相等。也可以采用直接短路的方法进行负反馈。
其中R3=R1//R2

网友:
回复 网友F:
您好,您指的这个输入电流是运放的偏置电流吗?如果运放内部的差分对是PNP管,那么会有偏置电流流入电阻R1,R2和R3,如果内部是NPN管则电流是流入差分对的,那么就不会有电流流出运放的引脚,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不需要考虑对于输入引脚的阻抗匹配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反相输入端对地的阻抗是怎么计算的呢?如果是R3的话,是不是就将输出短路到地了啊?请解释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G:
ergterter3er34r4

网友F:
回12楼:
1、我说的输入电流是运放的偏置电流。严格来说,无论运放内部的差分对是PNP管还是NPN管,都需要使正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完全对称,即需要考虑输入引脚的对称性。
2、计算反相输入端对地的阻抗在此电路中无多大意义,楼主需要关注的是正向和反向输入端的输入阻抗,而不是反相输入端对地的阻抗。
3、即使计算反相输入端对地的阻抗也不可能是R3,R3是反向输入端到输出端的反馈电阻,来达到两输入端输入阻抗相等的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理解了

网友H:
C1的值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I(2012-12-23):
电压跟随器输入端输入阻抗很高,同相输入端悬空的时候,它上面的电压是不确定的,所以输出有可能不为0,具体输出也可能很高(十几V),会烧坏ADC芯片.
    不要让同相输入端悬空,在同相输入端和地之间接一个电阻,这样当没有输入信号时,电阻可以让同相输入端保持0电位。
   电阻的大小,远小于同相输入端的输入阻抗,远大于信号源的输出阻抗

网友J(2013-05-23):
当工作在电压跟随状态的运放输入阶跃信号时
由于运放摆率为有限值
因此输入阶跃的瞬间在输出与+输入端会产生较大的电压差
而输出电压又是直接反馈到-输入端的,
这样在+,-输入端就造成了大电压差
且输出级能给出的电流都较大
因此可能对输入端造成损害

输出与-输入间的电阻是为了限流用的
而信号源与+输入之间的电阻是为了上一个限流电阻引入的失调电压用的

网友K(2014-06-11):
同意21楼看法,对最后一句“信号源与同向输入端之间的电阻是为了上一个限流电阻引入的失调电压用的”疑惑,求解释,不觉明历

网友L(2015-06-08):
引用 网友F:
原理上,R3的作用是平衡输入电流,使放大器的输入阻抗相等。也可以采用直接短路的方法进行负反馈。
其中R3= ...

使放大器的输入阻抗相等,和谁相等呐????

网友M:
只见过含输入端电阻和反馈电阻的。说是随偶器在输入电压接近电源时,容易出现偏离正常值,这个电阻能让电压正常输出

网友N:
21L说的对,我要补充一点,适用于运放内部输入端有钳位二极管的情况。什么平衡阻抗无这种说法,他只会增加失调电压,

网友O(2022-03-26):
应该是平衡电阻,考虑输入端的时候,输出端短路,R3相当于接地,R3=R1//R2.

网友P:
某些运放输入端内置了保护二极管,
这种运放在作为电压跟随器运用时,
必须加一个反馈电阻限流,取值一般是1-10K。
同时输入也需要限流电阻,一般取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