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电路问题

楼主(2011-11-01):
如图:

出来的直流纹波,R、C值都调过了。是不是都会有一点的?

网友A:
问题要说清楚吧!

网友B:
那是RC低通滤波,纹波总会有一点的,低频(接近直流)纹波会更明显些。

网友C:
是说调整电阻、电容值依然有纹波的问题?消除纹波是相对的,不可以完全消除

网友D:
适当调节R C的值   RC低通滤波器 截至频率w=1/CR,看什么频率的信号进去,高于截至频率的干扰信号进去又-6DB/oct斜率的衰减,所以要看干扰的频率和幅度,就知道你的干扰能去掉多少?

楼主:
电阻输入端是个几百mv的交流信号,经过RC后变成直流,要控制纹波,否则直流信号经过运放进AD,出来的值一直在摆动。

楼主:
C是个钽电容

网友E:
“电阻输入端是个几百mv的交流信号,经过RC后变成直流”
那是不可能的事。
实际输入信号显然是带有交流成份的直流信号,RC目的是滤除交流信号保留直流成份。
但无论什么滤波电路,都不可能将交流成份完全去掉,只能是将其减小到能够接受的程度。
你的电路,仅为一阶低通滤波,其对交流成份的衰减能力并不强。
要得到帮助,先要把你的输入信号(直流成份大小,交流成份大小和频率……)以及滤波要求说清楚。

网友F:
再来一级滤波器,应该又会稍微好点

楼主:
前面是一个半波整流,出来了用电解电容来滤波,要尽可能的让纹波小。电容太大了会导致稳定时间比较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G:
半波整流的话为什么不用LC滤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