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外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1-11-01):
unsigned int  Irq_Work2()
{unsigned short nVal1=0;
unsigned short nVal2=0;

  IR_ON();

        delay_us(1);
       // HW_ON();
          //ADC set
        PM2 |=0x40;
        ADM0  =        0x36; //adc work in High speed 1 mode, conversion time 8.25uS;
        ADCE  = 1;
        ADPC0 &= ~RF_ADC;
        ADS   =         INCH_6;
        ADIF  =         0;

        ADCS  = 1;
      delay_us(1);
        while (!ADIF);
        delay_us(1);
        nVal1 =         ADCR;
        ADCS = 0; //Stop ADC
        ADCE = 0;  //Stop ADC V
        HW_ON();
        //ADM0  =        0x36; //adc work in High speed 1 mode, conversion time 8.25uS;
        ADCE  = 1;
     // ADPC0 &= ~RF_ADC;
       // ADS   =         INCH_6;
       delay_us(1);
       ADIF  =         0;
        ADCS  = 1;
        while (!ADIF);
         delay_us(1);
        nVal2 =         ADCR;
        ADM0         &=        ~0x81;
        ADCS = 0;
        ADCE = 0;
        HW_OFF();
        IR_OFF();
       if(nVal1 >= nVal2)
       {
         nVal2 = nVal1 - nVal2;
          return nVal2;
       }
       else
       {
         return 0;
       }
}
在做红外ID采样用的芯片是 NEC的 78F0746自带ADC遇到的问题是在ADC采样寄存器 和付给变量的值不相等。详细说明如下:
电路是红外 发送和接收 然后做AD采样  首先的工作是 红外不开启  TM_SDA给出高电平AD采样 记录一个采样值  然后开启红外发送管 在记录一个采样值  得出一个差值 来进行判断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在进行第一步采用的时候 AD采样转换结果这个寄存器 的值 和 付给变量的值不相等。
就是 ADCR 和nVal1这个值 结果不一样。尝试的结果是 在 TM_SDA给出高电平后 要延时 100uS左右AD采样结构寄存器 和 付给的变量值才能一样。我的问题是如何能避免这个延时?

楼主:
第一次 使用插入代码 和图片 这个功能  有点乱 见谅。  希望各位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前辈们  给个提示 该怎么解决 这问题 搞了我好久了 没有想到解决的办法

楼主:
唉 木有人回到  难道我放错板块了??

网友A:
“AD采样转换结果这个寄存器 的值 和 付给变量的值不相等。”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有的ADC第一次采样是不准确的,你可以抛弃第一次采样。

楼主:
换个小电阻  就可以  原理 这个 时间和电阻 阻值是有关的  我想 应该可PCB走线也有关 不过没法验证走线的问题了  只能换个小电阻 解决  牺牲灵敏度

网友C(2013-04-23):
楼主求联系啊,QQ:474244102 验证码:勾践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款单片机,想请教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