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大能救救我啊,关于PICC编译莫名其妙的出错

楼主(2011-11-01):
具体现象是,我的主程序只要ROM的占用达到50%以上,马上就运行不正常,PC乱跳死循环,我只有随便减少点代码到49.9%都能正常。是不是和谐版的问题啊。
       我以前装过45天体验版,然后过期了,现在装什么和谐版都会有上面这个问题,而同事的可以正常运行。是不是我的机器码被记录了?或者是我程序有问题?那也不会那么巧,只要我ROM到49.9就正常了,不论我去掉什么代码,只要到49.9立马正常,汗啊,折磨我很久了。。。。。。
       我用的是16F723,什么9.6,  9.7,  9.8啥啥啥和谐版本都救不了我...........

网友A:
目前MPLAB IDE最新版本自带的9.81可以使用

楼主:
好像超过50%老是在startup.as里面转悠

网友B:
应该不是和谐版问题,最可能的原因就是程序写的有问题造成编译后的结果与预期不对造成假象。

楼主:
经常在中断里面乱跳,但是只要ROM占用小于50%就一切正常,很差异。

网友C:
要么你买到假片了,实际没有那么大

网友B:
要么你买到假片了,实际没有那么大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不会,编程器会识别型号的,最可能的原因还应该是程序有BUG,造成编译优化后异常。

楼主:
选用PICC的最最新版倒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