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双层丝印问题

楼主(2011-11-01):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为了检修方便,本来是单面板的PCB,但是我需要把顶层的丝印在底层同样显示。我用的是 AD09,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我试过以下几种:
1,封装库(我们通常的元器件公司内部有个封装库)中的元器件,丝印在底层、顶层都画上。但是这样,元器件位号在底层仍然不能显示。
2,我可以用选择相似来选中所有的位号,然后设置到底层,同时进行镜像,但是,这样顶层就看不到了。
3,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办法能够复制这些位号。
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或者建议,想法,我可以学习一下。
多谢大家哈!

网友A:
对AD09不熟悉,不过你可以用方法2再出一次丝印,一起把数据给板厂去加工

网友B:
我用AD9试了一下:
1、把所有的顶层丝印层使用选择相似选中,复制粘贴
2、使用选择相似选中复制粘贴后的所有丝印元件,更改在底层丝印层
3、更改后移动到与顶层丝印相对应的位置
需要注意更改复制后的丝印层标号,需把Preferences->PCB Editor->General中的Remove Duplicates前的勾选去掉

网友C:
需要在库里修改元器件把顶层丝印复制到底层,再更新元器件封装。

网友D(2016-04-28):
引用 网友B:
我用AD9试了一下:
1、把所有的顶层丝印层使用选择相似选中,复制粘贴
2、使用选择相似选中复制粘贴后的所 ...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