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应该怎么接地呢?

楼主(2011-11-01):
大家好,我做的一个东西上需要使用正负12V的电源,但是我用的是这种变压器

注意,输出是AC12V(实际测量大概在16V左右),我使用下面这个电路得到正负12V电压,但是确不知道这个GND应该怎么接呢,接到哪里呢

网友A:
如果你这个是单边吃电比较大的话不建议你这样使用!这里的地址只能是一个相对参考。
建议你把79L12改成两个6.1V的稳压管来使用,在78L12的2教还是地。

楼主:
这个GND用个悬浮地会不会有问题呢,负电源只是带三个运放

网友A:
会有问题的哦!

网友B:
分别在CD1和CD2并上适当大小的电阻就可以用了

网友B:
电路不可以没有直流通路
这点却不时不被人们所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是这样啊。应该并上多大的电阻呢,有没有计算公式啊,我是新手,不太懂。
还有就是,我把这个GND接到外壳上,或者在PCB铺上一大块铜,当做0v参考点,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A:
具体多大的电阻跟你电流有关系的!这个方法比较麻烦,建议采用稳压二极管的方式

网友C:
6L,可否说的详细一点?: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