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忙设计一个有意思的电路

楼主(2011-11-01):
各位前辈们:大概情况是这样的,图中A为视频输入,Y为视频输出,B为视频输入或者输出。当A有信号输入时,B和Y输出与A完全相同的视频信号(类似于视频分配器);当B有信号输入时,只需要Y有信号输出即可,Y的信号要求和B相同。

网友A:
没做过视频信号,接触过模拟开关。这个应该使用模拟开关做。

网友B:
A有信号时B正输出,这时B突然有信号呢?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A是固定输入端,Y是固定输出端,B是输入或者输出端,它是当输入还是输出,完全由A来决定,只要A有信号进来它就当输出,如果A没有信号进来,它就当输入。

网友C:
关键是要怎么判断A有信号B没有信号,或者B有信号了。

楼主:
用比较复杂的分立元件电路是可以做出来,用一个运放+比较器来判断A的信号情况从而控制B的输入或者输出状态,但是我觉得那样有点笨了,太复杂了,我希望找到更简单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D:
有点麻烦

网友E:
检测A,B端信号电平,,,如果相近(最好能相同)就把A信号接到B与Y
如果明显不同,,就接通B与Y,,把A断开.

网友F:
要是AB都有信号如何处理?

网友F:
感觉可以这样子哦

A----射随器--+-----射随器-----Y
B--------------|

B直接连在2个射随器器中间点

网友G:
请楼主把条件说清楚了再说。

1.  A有信号,B无信号;楼主说了,A入,B出、Y出。
2.  A无信号,B有信号;楼主说了,B入,Y出。
3.  A无信号,B无信号;猜测,B入,Y出?
4.  A有信号,B有信号;猜测,A入,B出、Y出??

网友H:
有专用的开关ic的,用i2c控制,功能比lz的要求强,ms不能自动切换
模拟视频信号ths7347,数字视频信号可用tda19998

网友I:
11楼的不合要求。

网友I:
B是个什么,输入输出都可以?

楼主:
1.  A有信号,B无信号;楼主说了,A入,B出、Y出。
2.  A无信号,B有信号;楼主说了,B入,Y出。
3.  A无信号,B无信号;B入,Y出。
4.  A有信号,B有信号;A入,B出、Y出。

楼主:
B是一个BNC接头,如果A有信号输入时,B输出就有可能接到其他录像设备上提供视频源,因为A的接口有点特殊,不是BNC,但如果有用户要给BNC信号时,A就没办法了,只有靠B来当输入,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J:
找一个多路视开关芯片,一个视频信号检测电路,外加控制逻辑.OK了.剩余就是连连看了.

楼主:
其实我用笨办法是可以实现(运放+比较器+继电器+视频分配器电路),但是觉得有点笨,有点拿不出手,想请高手们支点高招。

楼主:
我想用一个芯片来替代继电器,那样电路会稳定些,我找到了一个CD4551,不知这个芯片能否当视频信号的电子开关。(用来切换视频信号)

网友K:
比较有意思!学习了

楼主:
视频切换这块我找到了一个ADG734,可以实现我要的功能,但是价格超贵,问了一下,原装进口的要14块,有没能和这个芯片一样的功能的芯片,价格要便宜点,我做的是民用产品,这价格接受不了。

网友E:
要求不高,,用CD4066或CD4052也可以切换视频

楼主:
谢谢你们!可能你们没理解透我的意思,我要的是相当于一个单刀双掷的开关,需要四组这样的开关集成在一个芯片中,用四个高低电平信号来分别控制这四个开关所选择接通的脚位,互不影响。也就是说这颗芯片的脚位最少要18P才能满足需求。谢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网友L:
A=0==>input;B=1==>output;Y==>output
A=1==>floating;B=0==>input;Y==>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