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验方式

楼主(2011-11-01):
串行通信时有很多种校验方式,都可靠吗.比如奇偶校验.如果同时错两位.那么奇偶校验不是失效了?还有和校验.也有出错的可能.crc可能好点.但是也是概率问题.

网友A:
这其实是增加“码距”的问题。无任何校验,码距为一,任何错码都是合法码。奇偶校验,码距为二,这就可以发现距离合法码为一的所有误码,但其不能校正错码。如果有一个冗余编码其码距为L>3,则不仅可以发现误码,还可校正码距小于(L-1)/2的误码。

现在问题来了,发现一个错码如何确定其码距。好在跳的越远(错误越多)所需能量也越大,即出现的可能性也越小,所以宁可相信误码和合法码的码距为最小(因为那是个大概率事件),这就是校正算法的基础。

网友B:
crc校验用的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