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2f615单片机调试烧录的问题

楼主(2011-11-01):
小弟最近想用pic12f615做一个ad检测电路,但是这个IC只有8个脚位,看了一下icd2的调试电路没有那几个调试脚位,所以有几个问题想问下各位大虾。
问题1:
          pic12f615是不是不能用ICD来调试?
问题2:
          如果不能调试是不是只能去烧录之后看结果?问下ICD能烧录吗(要怎么接引脚?)?还是要买专门的烧录器?
问题3:
          如果能调试该怎么办?是不是要买一些转换类的东西?

网友A:
A1:可以
A2:可以做开发用编程器,批量生产建议购买专用量产型编程器,接线方式就是ICSP的5PIN方式。
A3:需要转换头,型号可以在MPLAB中查询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想再问问,转接头啥地方能有买呢?
还有做开发用编程器可不可以推荐一款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兄弟,想再问问,转接头啥地方能有买呢?
还有做开发用编程器可不可以推荐一款
引用 楼主:

转接头可以找MICROCHIP购买,也可以找代理商。
商用开发编程器很多,有第三方的也有官方的,官方的可以看看PM3等

网友B(2013-04-02):
WT51F104_DataSheet_CHN_V1.05(0612).pdf (1.34 MB) pic12f615替代产品伟诠WT51F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