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控制的问题,磁保持继电器/mos管/可控硅等

楼主(2011-11-01):
目前有一个任务,需要做一块PCB负责组件其它层的供电,单路需电流4A,需要在两个电源中切换供电,请问有什么好的控制方**
目前是采用大功率磁保持继电器(型号JMC-153M,单刀双掷,每个继电器两组触点,四路输入,两路输出),单路承载5A,能满足电源切换的要求,虽出现过粘连问题,但只有一例,估计是在长期切换后导致,毕竟是容性负载.触点切换时的似接触非接触状态浪涌电流过大,加速触点老化,但这是单用继电器控制双电源切换无法避免的?!
现在考虑的是继电器+可控硅的控制策略,先将继电器接通,再用MCU控制可控硅接通供电,如果要切换另一电源,同样可用此方法,接通后用MCU断开上一通道的可控硅就行.由于两个电源的输出最终归到一路,所以用二极管做好隔离.
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法吗?任务很紧,请大家帮忙提提意见!!谢谢

网友A:
看了帖子,仍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也不知道使用“继电器+可控硅”目的是什么。
从“用二极管做好隔离”这句看,似乎控制的是直流。但晶闸管在直流下是不能关断的。
最好把图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