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我用什么运放,又好买,性能又好。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11-01):
前面是3个OP07做仪放
后面是50HZ陷波器,原来是用的LM224
要求供电电压是+-9V,

楼主:
信号时低频信号

网友A:
现在这个组合已经符合你的要求乐

网友B:
性能又好 有没有量化的指标呢?

楼主:
感觉指标低了点

楼主:
弱弱的问下,LM224仿佛好多厂家再做,那个好呢?TI?UTC?还是?

网友B:
LM224就是普通4通道运放而已

找一些TI或者ADI的4通道运放完全可以替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