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125k问题

楼主(2011-11-02):
在射频卡的读取过程中,如果天线的频率到不了125k
在读取id卡时会出错吗,比如现在只有120k
还是根本就无法解码

网友A:
你去看看125k对频率偏差的要求,肯定有规定范围的

网友B:
只要别差太多不会错的,距离会有影响

网友C(2012-07-20):
偏差太多读不出码

网友D:
就是,偏差不能太多,超过范围就无法读取了

网友E(2012-11-28):
在100KHZ-140KHZ之间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E:
读卡不会有问提,但读卡距离会产生影响,会变近,没有125KHZ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