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端信号处理中,这个电容C1的作用

楼主(2011-11-02):
如下图所示,输入信号为正电压脉冲(小信号),经过电容C1输入入3140运放,后输入到电压比较器、整形电路、单片机进行计数。

不明白前端C1的作用,输入信号又不是交流信号,能通过电容C1吗?这个C1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有这个电路的板子,但没有信号源,也无法测试,可以确定的是此电容必不可少。
望大家指点与讨论。

网友A:
re LZ:

这个电容(C1)是起隔离直流作用的。信号源的直流和运放的输入直流(此地可能是单电源)不一致,所以需要隔离。交流信号不一定就是通常所见的简谐信号(如sin),其主要成分是交变信号的便是。

网友B:
正电压脉冲能通过电容C1,因为电容两端电压是不能突变,输入为高电平的瞬间,C1相对于短路,两端电压均为高电平,经过一段时间C1右端电位降低,此电位与R1和R2有关。
C1作用为耦合、隔直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信号波形为:高脉冲、低脉冲、还包含噪声(昨天在别的部门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A:
to 4L:

只要RC(就是C1(R1||R2))选择合适,“高脉冲、低脉冲、还包含噪声”都能耦合过去(直流成分除外)。至于对信号的具体处理,那取决于你的设计意图。

网友C:
通高频,隔直流信号

网友D:
回复 网友A:
那直流不过去,去哪了,都憋在C1这个位置了?
或者 信号源有自己的 直流 收容地 ? 或者C1前面 加个对地电阻 ,把直流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