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三星k9f2g08u0b的flash问题

楼主(2011-11-02):
现在有点不明白了?一般flash是以页单位读写 但我看这款flash手册说 每页有包含了2K+64Byte 读写数据时可以确定一个Byte地址开始写 这不就是说读写还是以Byte为单位嘛?!那这个以页为单位读写怎么理解啊?
是应该这样理解吗?(以这款flash为例)
如果我在第n页中写1K的数据 那下回只能在n+1页写数据是嘛?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只能以页为单位进行读写,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使用特殊的命令也可以读写特定的字节。

楼主:
我用的这块flash有两种地址 一个是页地址 一个是页中的字节地址 若只能一页一页的写入 那为什么还要有这个页中的字节地址呀?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按页写具体是怎么写法?比如我的flash每页有2048个字节 倘若我先写了1024个字节 之后这页就不能在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