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质量好坏的判断方法

楼主(2011-11-02):
(图片)

网友A:
没多少字,不必整成WORD。

实际内容如下:

一看:封装考究,型号标记清晰声字迹,商标及出厂编号,产地俱全且印刷质量较好,(有的为烤漆,激光蚀刻等)这样的厂家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质量控制的比较严格。
二检:引脚光滑亮泽,无腐蚀插拔痕迹,生产日期较短,正规商店经营。
三测:对常用数字集成电路,为保护输入端及工厂生产需要,每一个输入端分别对VDD GND 如接了一个二级管,(反接),用万用表的测二级管档位可测出二级管效应,VDD GND 之间电阻值静态在20K 以上,小千1K 肯定是坏的。
对常用模拟及线性集成电路,通常要插入应用电路中才可判断,为安全考虑,建议先悍一同脚位的集成电路插座,确信外围电路无错误再插入集成电路,万一不好可找商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