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手指教下!!!

楼主(2011-11-02):
刚学单片机;昨晚写了段小代码;{在数码管的前3位显示一个三位数的跑表  000~999,代码如下;硬件连接,单片机的P0口接2块74HC573,分别控制数码管的位选和段选}
{不知道为什么最后的现象老是总000~258(而不是000~999)想不明白!!!!!!!!请前辈指教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数码管的段选  注:单片机的P0口通过两个74hc573锁存器分别控制数码管的段选和位选
sbit wela=P2^7; //数码管的位选
uchar bai,shi,ge,num;//定义4个全局变量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xms)//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1秒 (10ms)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启动定时器0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显示百,十,个函数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m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bai,shi,ge);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num++;
  if(num==1000)
    {
  num=0;
    }
bai=num/100;  //分离出百位,十位,个位
shi=num%100/10;
ge=num%10;
}

网友A:
unsigned char  的值域是0--255

楼主:
对啊!!!!!刚立马改成  uint bai,shi,ge,num;  下到板子跑了哈,可以了 。。。谢谢指教: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