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XY电容和安规电容、高压瓷片电容问题

楼主(2011-11-02):
我看到,有些场合,X电容用的是安规电容,Y电容用的是高压瓷片电容,
这样好嘛?

如果高压瓷片电容击穿了,会不会引起触电?

网友A:
Y电容定义不一,有人将220V交流输入端L线和N线接机壳的电容称Y电容,有人将隔离型开关电源直流输出端到220V交流输入端的电容称Y电容。
无论是哪种,均应该使用安规电容。

楼主:
也就是说,使用高压陶瓷电容是有隐患的咯,

网友B:
安归就是起保护作用,坏了也没什么事情

网友C:
安规电容如何起保护作用的,求解释

楼主:
安规电容如果坏了,是不会短路的

网友D:
安规电容一段是不是接地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