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lash的问题

楼主(2011-11-02):
我是新手,不了解flash在msp430中的作用,我想知道在msp430中flash是用来存储程序信息的么,那么我1K行的c代码编译好后在msp430flash中占多大的空间。还有个问题是msp430g2系列的flash怎么都这么小0.5-16k啊,别的版本的flash也这么小么?难道一般msp430作为主芯片使用时都加外置flash?求解。。。

网友A:
你写的C代码的大小会比你编译出的程序大很多。具体大多少根据你的代码不同有差异。通常来说MCU的应用只需要很少的代码。一些简单应用0.5K也够的。

G2系列是Value Line系列,定位于比较便宜的器件,所以Flash小。需要大容量的Flash可以考虑MSP430其它的系列

楼主:
3q,还有个问题是msp430g2系列若是不加晶振能工作在16Mhz下么,我在选型,比较急,430的时钟把我搞的有点晕。。。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使用内部时钟可以到1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