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谐波波形的相位检测

楼主(2011-11-02):
如果现在有2个波形,频率50hz,这两个波形都有谐波分量,过零点也出现了偏移,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要检测相位差,最好的办法就是两者做FFT?

网友A:
有谐波就一定引起过零点偏移?
还是说明信号源的情况

网友B:
如果将这两个含谐波的50Hz信号分别通过两个完全相同的低通滤波器以滤掉谐波成份,那么两个50Hz信号的相位差并不会变化,此时可以用检测过零点的方法得到两个信号的相位差。注意两个低通滤波器必须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