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驱动

楼主(2011-11-02):
我把ezusb.sys文件复制到了C盘的drivers了,但是电脑还是识别不了我的usb。以前是可以的,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不行了,有谁遇见这种情况的麻烦说一下原因了!他显示的界面是下面的那个。不会查询到我安装的驱动。实在是烦死人了。。。。

网友A: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将68013的开发包重新安装一下,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这个跟开发包有直接关系吗?“EZ_USB FX2开发包(EZ-USB_devtools_version_261700)”这个开发包不就是负责下载固件程序吗?我这个应该驱动有关吧?我是初学者,不是太懂。设备不能被识别应该跟驱动程序“ezusb.sys 和 ezusb.inf”有关吧?开发包应该与固件程序有关与数据传输有关系吧?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呀!我手边的资料只有这些!

楼主:
我的电脑刚重装过,以前设备是可以被识别的,结果重装以后就不行了!实在是后悔死了!那个开发包我还没有安装了。
希望有人帮帮忙呀!!!

楼主:
感谢二楼的大哥呀,就是由于开发包没有装的原因!设备终于可以被识别了!!!走了好多弯路呀!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有问题再联系,,,,

网友B:
开发包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
双击没有是别的USB Device,然后点击更新驱动程序,自己手动找到刚才的ezusb.sys文件路径,还有把你的cyusb.inf一并弄在那个路径下,没有.inf文件没办法安装的!

网友C(2012-07-25):
win7的系统,安装完了之后,没有cyusb.inf 文件啊,ezusb.sys文件是不是就是ezdrv那个文件夹里面的东西啊,重装x遍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