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神电子设计的方法

楼主(2011-11-02):
我是一名电子专业的在读大学生。数理功底很好,电子类专业基础知识学得也差不多了。但是感觉书上,比如《模拟电子技术基础》里,我基本都能理解,给参数让我算也能算得出来。但是一但给我一个指标让我设计电路,我就完全没辙了,如果通过理论计算是需要列和解复杂的方程组的。所以想请教一下坛子里的大神们,如果真要给指标设计电路,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感觉自己在经验上完全不行,也不知道该选用怎样的器材,更不知道如何选择电路参数和如何修改电路(这些都是书上没有的)。
所以主要问两个问题:
1、像我这样的要如何入门?
2、大神们设计电路的一般步骤是什么?一般到底涉不涉及理论计算?
谢谢回答啦!

网友A:
各种器件的性能 功能 指标要了然于胸,然后才好下手啊
其实电工就像医生看病开处方一样

网友B:
其实这是个“方向”问题。作为学生,解题通常是给定相对充分且理想的条件然后去解析或计算出结果来。设计则不同,通常只给出其功能需求和与之相随的环境条件。作为经济考虑,设计还需考虑其实现成本。这些都是和学生解题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同样一个设计标的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实现途径,这需要根据不同因素(包括市场甚至是文化)去做价值性判断。

设计的具体步骤中,如同学生解题,还会涉及到理论计算。但和学生解题不同,由于现实条件的非理想性,所以相关的理论计算可能更复杂,或可能甚至只能采用经验估算。学生入社会后,第一步需要熟悉的就是上面所说的设计本质,需要了解需求,熟悉成本,回归现实。此外,人际交换的能力也是新入职场的新人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网友C:
不妨先不要求那么高,不那么严格
电路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种种参数的“凑合”,而这种“凑合”总存在一定程度的此优彼劣,不会十全十美的。因此,你不要“左右为难”……

网友C:
更粗略地说,就是玩积木

楼主:
但是,拿到设计指标,可以选用的电路类型那么多,而且每个参数都可以改,还可以修改电路结构,排列组合一下变化无穷无尽的,感觉很没着落啊。。

网友D:
分析需求,做出产品,卖出赚钱,专业是基础,只会专业有P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