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从模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11-02):
初学者,请版主耐心解答一下,谢谢!

图1

图1

1、请问图1中,这个 URS 是不是写错了,我感觉应该是 UDIS 。URS 是控制是否产生更新事件标志,而不是控制后半句所说的产生更新事件。

图2

图2

2、请问图2中,从模式的复位模式是不是当检测到外部触发条件后,硬件对 UG 位进行了一次置位。手册中没这么说,但是所举的例子中当检测到TI1的上升沿以后,UG 位被置1。

图3

图3

3、图3中,根据前面的介绍,理解将 CEN 置位一个时钟周期以后产生真正的使能信号 CNT_EN,这之后内部时钟就送到Prescaler里以至后面的计数器就开始计数了。而在门控模式中是不是又多了一层限制?因为门控模式下必须将CEN置位,但是这个置位并不能启动计数器,也就是不能产生真正的使能信号 CNT_EN,只有外部触发信号满足相应的电平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使能信号 CNT_EN,计数器才会计数。请问这种理解对不对。

图4

图4

4、请问图4中,触发模式里的描述是不是有些问题,例子中说要检测TI2的上升沿,可配置中将CC2P写1,检测低电平。

网友A:
1)前半句是另外一个动作的结果,它又是产生后面结果的条件,后半句是结果;即使前半句的先决条件没有在这里讲,也不能把前半句理解为是后半句的控制动作。

2)可以这么理解。

3)可以这么理解。

4)请看TIMx_CCER中对CC2P位的解释:当作为外部触发时,该位的意思表示输入信号被反转了,这正是你看到的括号中"只检测低电平"的意思。